450十字盘谁拆过

楼主(2009-02-12):
有没有好办法拆450十字盘,YT的轴承太差了,想自己换个好轴承,谁介绍点经验呀

网友A:
1. 先把球頭全部退缷下來,留下最外圍的一顆鬆開即可(最好邊用烙鐵燙邊拆)
2. 在十字盤三個頂點的兩側接觸面積最多的地方,用烙鐵輪流燙,利用未拆下的球頭和螺絲刀做支撐點
  大約三~五分鐘後,用塊厚毛巾直接可以用手按出來
3. 在十字盤內側用烙鐵輪流燙大約三~五分鐘,一樣用厚毛巾按,很容易拆下

組裝時,請記得上R48防鬆膠

网友:
最好有图,

网友:
拆装容易,轴承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吗

网友:
记得亚拓的这个十字盘轴承是非标的!所以比较难找

网友:
是的,轴承根本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把球頭全部退缷下來,留下最外圍的一顆鬆開即可(最好邊用烙鐵燙邊拆)
2. 在十字盤三個頂點的兩側接觸面積最多的地方,用烙鐵輪流燙,利用未拆下的球頭和螺絲刀做支撐點
  大約三~五分鐘後,用塊厚毛巾直接可 ...

谢谢chi版大

网友:
用烙铁不爽,我用高温电吹风很方便

轴承是非标的,可以买到.网上搜一下即可.

网友:
搭车!  也来问个YT450十字盘的问题~
下面图里 画红圈的这个地方划丝了 应该怎么办啊? 你们都有遇到过么?别说换一个,这个解决办法我已经想到了!

网友:
把十字盘的内圈拆下来,然后找根长螺丝从里面穿出来,在球头外面上锣帽。螺丝头要磨薄,不要碰到内圈的球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滑丝不算什么,比断里头好多了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听起是个好办法,可是内圈如何拆啊?
难题!!

网友:
拆开后的

拆开后的样子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E:
11楼的滑丝问题。我的500也是这里滑丝。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把十字盘转一下,升降翼改用球头,然后用AB胶胶死,把另外一个球头拆下来给升降翼用。

副翼球头很少拆,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500十字盘是断球头螺丝,不是滑丝。。。更惨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楼的滑丝问题。我的500也是这里滑丝。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把十字盘转一下,升降翼改用球头,然后用AB胶胶死,把另外一个球头拆下来给升降翼用。

副翼球头很少拆,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哈哈,不好拆呀,加油

网友:
哪个鱼眼轴承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