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FMS模拟器主程序无法打开!

楼主(2009-02-12):
买了esky的
模拟器
,安装成功以后,点主程序,老是提示:FMS.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郁闷,换了2台电脑都不行,又换了2张安装碟,结果还是一样,甚至把系统重新做了一次,问题依然!
在此跪求高手帮助我一下,应该说电脑配置比较高,碟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的电脑到底缺什么服务还是什么原因?万分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建议下载一个最新的fms

网友A:
我刚刚安装好的fms和realflight g2,运行都没问题.
我用的控是振华2000-II四通.

网友B:
你的操作系统肯定有问题,显卡驱动可能性比较大。另外,如果你的机器配置不算太差的话,还是不要玩FMS了,玩G3.5算了,FMS基本没什么用。现在G3.5也很好装了,到处都下得到EMU。同样可以支持0905A这样的假控。

网友C(2009-03-19):
顶楼上这主,我的本本可以用G3.5,但装了FMS最新版 主程序根本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