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弱智问题!!

楼主(2009-02-12):
美国手的控,左手摇杆和右手摇杆,上下左右分别是什么动作???希望各位帮我小菜鸟个忙!谢谢!!

网友:
右手油门,往上是油门,左右是平衡,左手左右是转向,上下是头尾

网友:
左手油门

直升机左手控制上下 和左右方向  右手控制十字盘 (俯仰 副翼)

( 可以松开左手悬停 )(右手控制十字盘悬停)

固定翼左手控制起飞 和方向舵   右手控制 副翼 俯仰

( 可以松开左手飞行 )(可以通过副翼和俯仰控制转向和翻滚)

网友:
2楼说的是中国手

网友:
2楼是日本手

网友:
哦,是日本手

楼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详细介绍一下吗,日本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
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方向。

楼主:
那美国手?

引用 网友A:
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
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方向。

那美国手就是
右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
左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
对吧??

网友:
3楼的就是美国手

网友:
我的是什么手?
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
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