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004的控,日本手改成中国手需要拆开换电位器吗?

楼主(2009-02-12):
老帖里看到004原厂的那个控0404,日本手改美国手换电位器的方法,,我想把日本手改成中国手需要怎么办啊??麻烦热心的模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用换电位器,只要把弹簧换过来就好了,电路板上有2个开关拨一下就OK了

网友B:
什么叫日本手?什么叫中国手?不知道~谢谢!

楼主:
弹簧?为什么要换弹簧呢?右手和左手的左右控制,机械原理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我现在是左手控制升降和方向,,,,,右手控制油门和副翼
我想改成左手控制升降和副翼~~~~右手控制油门和方向`````

网友C:
副翼和方向的电位器如果调换位置,通常是需要将每个电位器上的3根线的两端两根对调位置;
有的只要将电位器插头换位置插上就可以

网友D(2009-04-20):
我刚改好,只需把控制左右的两个电位器整个互换就好了,不需要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