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自己做的滑翔机头轻,怎么办?

楼主(2009-02-12):
尾翼图纸打印大了,结果导致单片30cm的V尾总重17克
机舱设计小了,刚能装下我这里最重的
电池
,没有调整余地,重心位置在40%左右。
加配重的话,什么材料比较合适呢?
有没有什么不用加配重的办法?
现在机翼没做完,只做好了中段。
谢谢了!

网友A:
加一节 用过的5号电池 放前面压头.............(可以多加几个)

网友B:
1减轻尾翼重量最好,2加长机头,3机头加铅。

网友C:
改成动力滑翔机,电机不够重换油动的,还不够换金属桨罩

楼主:
本来就是动力的,电机后推,换油的更重
我打算加一组接收电,4.8V 300mah镍氢,2个9克舵机,应该不会容量不够吧?最担心的就是万一飞到一半动力电有电,接收电没了

网友D(2009-04-14):
电调会先停掉动力电,最后才停接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