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车要保养了!!!

楼主(2009-02-12):
我的车要保养了,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要注意一些啥问题,多谢了!

网友A:
全部拆了

网友B:
再装回去

楼主:
已经拆散了,一堆的零件和螺丝,可以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吗?

网友C(2009-04-17):
LZ想怎么保养,是弄车还是引擎?
如果是洗车 把舵机做个防水处理 拿水龙头一冲啥事都解决了
至于引擎把 看你技术了,新手拆容易 装气密性不一定能恢复原貌
建议拆后盖 拿酒精洗洗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