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250 GP750和DS420问题

楼主(2009-02-12):
高手们我的250有时一接电尾舵机ds420 就会抖!会的吱吱叫!碰一碰飞机就好点!现在一打舵到低后就会狂抖!试飞的时候飞起来后尾巴会高速左右抖动!是什么问题?T9上的感度已经很低了!调高调低都没用…还有哦尾浆有双浆呢…怎么解决?

T9的感度设置

T9的感度设置

网友:
晕死。。你那事normal。。比率应该调成avcs

楼主:
上面不是那个avcs了么?

网友:
改那个比率NOR 到 AVCS ,NOR是非锁尾模式

网友:
t9上锁定模式的感度就是Normal,AVCS是normal的感度。lz检查下陀螺的解法吧

楼主:
陀罗的解法?什么意思不懂呢!我是小白!望高手详解!谢谢大家了!

楼主:
关了舵机是不抽筋了!可是一加油尾巴就抖啊…

楼主:
刚刚看过其他的帖子!250的尾巴看来是个让大家都很头疼的问题…有的说是DS420换个新的就好了!有的说控不匹配!有的说电调没设置好!有的说尾齿轮的问题…晕死…看来得一个个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轉用新款尾漿,可以改善,自已剪都OK!

楼主:
我换了金属尾横轴。貌似好些了。正在进一步试飞中。。

网友:
臺灣飛友的經驗 看一下 電變的配置吧
之前大家都在忙調整和更換 尾舵和陀螺儀 結果發現電變的原廠設定 並不符合直升機模式 還有定速的功能也會造成漂移
如果大大是YT的會員 可以參考一下 YT網站上以下的連結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我的尾巴现在不抽了…换了个金属尾横轴就好了…可是在换了根尾管后尾巴的问题又来了…这次是左右摆…感度高了摆的快感度低了摆的慢…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