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BEC可以用3S锂电吗

楼主(2009-02-12):
有人试过吗

网友A:
你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一下

网友B:
最好不要用,不知道你说的是亚拓二合一还是UBEC,反正都不好,因为是线性降压电路,3S锂电11.1V,BEC输出5.8V压差比用2S大了3.7V,输出电流2A时,BEC上的功耗就大了7.4W。而且也白白重了1节电池的重量,也没有增加容量。

网友:
LZ,把2楼扁一顿,你没看到3楼在

楼主:
还是有专家在的,感谢帮忙啊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不知道你说的是亚拓二合一还是UBEC,反正都不好,因为是线性降压电路,3S锂电11.1V,BEC输出5.8V压差比用2S大了3.7V,输出电流2A时,BEC上的功耗就大了7.4W。而且也白白重了1节电池的重量,也没有增加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