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脚架瞎改,请指教。

楼主(2009-02-12):
闲着没事儿,决定尝试走豪华路线,一直以来不打算改脚架终于还是改了。
过程中果然发现了电池架固定座蹭大齿盘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工具打磨,加上本人向来很懒,决定尝试反装电池架,看起来效果还行哈。
还是说说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期待大家能提供一些解决办法,让改造变得更简单更完善。
第一个问题就是改动后,发现四合一不好安装。舵机街头位置会被电池座挡住,只能勉强向右侧移动四合一之后紧巴巴的固定,虽然可以解决固定问题但是又牵扯到戴头罩的时候四合一右侧被头罩挤压……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第二个问题就是电池的固定方法,这个大家不同的电池肯定固定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如果有好的办法还是希望拿出来大家分享。我是没辙了,找出来尼龙搭扣扎带直接绑上,然后前面还是用头罩来卡住。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的起飞重量达到了294g,还没有出去试飞,不知道还能不能飞起来。
暂时就想到这么些,再遇到问题过来补充吧。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呵呵!你也上贼船啦?

网友B:
反装了 电池放得不够前..貌似前后还是不平衡..

网友C:
问题1和3:四合一不必改动、把016脚架多余的地方全部剪掉!
问题2:自己看着办!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装了 电池放得不够前..貌似前后还是不平衡..

多出来的那块我会剪掉。前面的电池是可以自由调节重心的,我会再想办法改进,目前只能这样了,有什么好建议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也上贼船啦?

这船我是反着上的……哼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1和3:四合一不必改动、把016脚架多余的地方全部剪掉!
问题2:自己看着办! 呵呵!~

不是脚架,是电池架挡住了四合一的舵机接头,如果要把挡住的地方全部剪掉,那就没有办法固定了……

网友B:
4合1就那样用3M粘着就行吧 我一直这样放都没事情发生过
还有你的那个是什么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脚架,是电池架挡住了四合一的舵机接头,如果要把挡住的地方全部剪掉,那就没有办法固定了……

舵机接头不是在旁边的吗?
4IN1可以往前挪一点的呀……
唯一碍事的是主马达的插针,将其瓣成斜的就可以插马达的插座了……
咋016的电池架到你那就出问题了呢?看样子你……

楼主: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改的还不错,挺稳,不过一共飞了十多秒之后……

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合1就那样用3M粘着就行吧 我一直这样放都没事情发生过
还有你的那个是什么浆啊?

铭铭杂货铺的8度木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改的还不错,挺稳,不过一共飞了十多秒之后……

好啊!大快人心……想灭我?老天有眼啊!连飞机都帮我……你该啊!哈哈哈……
还反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接头不是在旁边的吗?
4IN1可以往前挪一点的呀……
唯一碍事的是主马达的插针,将其瓣成斜的就可以插马达的插座了……
咋016的电池架到你那就出问题了呢?看样子你……

四合一的问题如图所示,只好贴着边固定。
我也想往前挪,但是发现尾电机的线不够长………………我这里纠正我以前的错误,我说错了,不是舵机线不够,是尾电机的接头。抱歉。
我想把它掰成斜的也不行,线还是不够长。
你还看什么看,我已经炸过了,这次你知道了吧,炸机不是盖的,你想学都学不来这么快的速度,少校同志~

调整大小

网友:
  一瞬间的变化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大快人心……想灭我?老天有眼啊!连飞机都帮我……你该啊!哈哈哈……
还反着装……

大家来看看,这人什么心态啊这是……
反着装我一样很稳……就是一稳就得意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合一的问题如图所示,只好贴着边固定。
我也想往前挪,但是发现尾电机的线不够长………………我这里纠正我以前的错误,我说错了,不是舵机线不够,是尾电机的接头。抱歉。
我想把它掰成斜的也不行,线还是不够 ...

????怎么可能????
看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来看看,这人什么心态啊这是……
反着装我一样很稳……就是一稳就得意忘形了。。。

生气啦?上火了?不识逗……
气量这么小啊?长官
给你看我的004的图片,消消气儿……

楼主:
差别还真大呢,怎么我的线这么短的。。。
不是不识逗,是要让大家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别还真大呢,怎么我的线这么短的。。。
不是不识逗,是要让大家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啊!就这目的啊?我……人黑心更黑……!知道厉害就好!
你不会将主马达的线给加长个几公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就这目的啊?我……人黑心更黑……!知道厉害就好!
你不会将主马达的线给加长个几公分啊?

我要是能干得了这活儿我就是白人了!
没技术没工具啊。要不然又要找人帮忙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