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450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09-02-12):
小弟的450是YT的GF配3个65,陀螺是401加9257控是10C,以前悬停倒是挺稳的,现在有几个问题。1:是用螺距尺调好两根浆的螺距后双浆很厉害,如果把双浆调好了螺距相差又在2度左右。2:是机机非常厉害的前后抖,就是点头。3:是把十字盘调平后机机就向左跑,微调要打到80多,看起十字盘明显左高右低飞起才平稳。请问各位老鸟怎么调呢?小第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1,调拉杆,桨夹球头是不是弯了
2 ,机子点头,螺距大,油门小,小齿不平也会引起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换个O形圈一步步排除吧
3,十字盘不一定平行,按时计起飞情况,调整十字盘

网友B:
看看 横轴胶圈、横轴螺丝,不会是横轴有弯吧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C:
2楼、3楼的朋友的观点是对的

网友D:
应该是横轴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