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SPEKTRUM DX6i VS FUTABA 6EX 2.4G

楼主(2009-02-12):
RT打算买套控,目前在这2个之间犹豫,请各位给些意见。
PS。以前用的是4VF

网友A:
吉利和qq选一个吧。。。。

网友B:
dx6i
不过我还是建议dx7

网友C:
这二个不是一个档次的,当然dx6i乐

网友D:
dx6i 正在用 感觉不错 屏幕比附他爸的大好多阿 飞450够用 但是高手说电位器比较爱坏

楼主:
如果不考虑价格差异的话,DX6i还是更好的选择吗?
PS,吉利和qq选QQ

网友E:
选DX6I,6ex跟它比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DX6i 比 6ex 好, 但LS如果將來油直, DX6i 便少了1個governor的通道,建議DSX7 或 T7C, 本人也在考慮DSX7 或 T7C, 如果LS不打算油直, 哪就選DX6i吧!
價格參考: DX6i HK$1,1XX.00 DSX7 和 T7C HK$1,8XX.00 DX7 好像是 HK$2,4X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