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360-T1(更新至安装电子设备部分!)

楼主(2009-02-12):
老款的360起飞重量太重!有1024g
终于把360-T1机大概组装起来,应该轻很多,上面图片的空架我称了一下450g

和360老款对比,换了尾小齿反转驱动皮带所以整机长了一点,有利于锁尾(老款的锁尾不大利索)

尾桨锁尾有效攻角相对老款好像也加大了

就是这个地方,据说还改变了传动比,目的还是一样,改善锁尾

装了尾管上去后发现,皮带太紧,估计还要把尾管拆下挫短1mm后退这样。

副翼偷轻了

大桨夹的地方好些地方也变了。

这个特偷轻,混控臂 的长度和老款不一样,不知道会给飞行性能带来什么变化
旋翼头好像都上了螺丝胶,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的全机关键地方都全部重新打胶一次!

网友A:
这浆是325的?炸成这样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浆是325的?炸成这样了还能用?

桨是360的玻璃纤维桨,拿来练习还可以。

尾撑是这样固定的,有新意啊

尾推拉杆固定金属环由1个改为2个,增加锁尾稳定性

主轴上下有推力轴承,原来装配的太紧,我把那个固定换松开一次才转动流畅

网友:
SJM的主旋头就是漂亮

网友:
别发了 要不大家都要倒戈了

网友:
帅呆也换T1了。。。爽啊~

楼主:
T1的3段式组合设计的确很能偷轻,貌似强度也行。真是不得不佩服这样的创举

对于锁尾方面结构有好多都改善了

旋翼头的各个长度比例变化,至于飞行性能如何有待试飞后才知道,我希望是往好的方向改进,的确老款的360飞侧翻和亚托450的手感差别挺大的。

网友B:
随机付了两个园铜片可装在主桨臂板上,用来平衡贯性牵引力以减小变姿阻力。最多可装4片,越多越敏捷。

网友:
帅呆又搞T1了? 周末拿来飞飞看,我的盗版360还没得空修

网友:
sjm更新速度快,我等新手步伐跟不上呀!

网友:
SJM就是漂亮,有米了也搞回来玩

网友:
主桨臂板上的铜片配重对手感影响很大,这是360T1的一个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机付了两个园铜片可装在主桨臂板上,用来平衡贯性牵引力以减小变姿阻力。最多可装4片,越多越敏捷。

原来我一直不明白这个主桨臂板为什么设计成2个臂的形状,原来有这个妙处啊

网友:
期待帅呆的试飞

楼主:
安装电子设备部分

继续

非常简洁啊,看起来很漂亮

开机转动发现震的厉害,拆下上面的悬浮平衡杆导槽,发现主轴没弯,是这个导槽(类似于450T头的部件)由3个内六角顶丝上紧,配合有点松旷,要想保持和主轴完全在一条直线有点难度。勉强调好

平衡钢丝长度拿卡尺一量。2边长度不一致,难怪震动。。再自己调整

CCPM斜盘后面的拉杆是歪的(我全部放在65摇臂的内第一孔),该角度没办法调整。因为这个舵机架设计是没法调整
除了这个角度看起来不垂直,侧面观察前后也需要加垫片调整才能和前面2个舵机拉杆保持角度一致(3个稍微是金字塔形状上斜的)

而前面2根是相对垂直的,好像这个问题在215也存在

电条我绑扎在电池板下面

401绑扎在设备板下面,R770S绑扎在设备板上面,都是要魔术贴先扣好再扎

R770S

这里有个疑惑,大桨夹横轴的钉子对比老款360是没有螺纹,但是2边固定的深度不一致啊

可以拉出来那么长的

网友:
明察秋毫之末!

帅呆王子对机机的观察, 一向都是很仔细的啊.........

网友:
 我用的 502mg 3个都被我搞垂直了

网友:
我的360舵臂。。。

网友:
火星先生的360T1看起来很整洁,  舵臂也调得很有 "水平" .......

网友:
哦,我的360t1带上浆已经589g了(不含所有电子设备),

网友C:
帅呆、火星你要调直很容易,你把十字盘上的球头往外移动一个也就是用最外面的那个球头,我就是这么做的,65MG我用第2个眼!前面的2个可以调得很垂直,后面那个先天不足无法垂直!

网友:
楼主不是火星 为什么都叫他火星。。。。。。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帅呆、火星你要调直很容易,你把十字盘上的球头往外移动一个也就是用最外面的那个球头,我就是这么做的,65MG我用第2个眼!前面的2个可以调得很垂直,后面那个先天不足无法垂直!

外面的球头,不够灵活。。。呵呵

网友(2019-12-15):
楼主,多放点图啊 。吸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