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又炸了,绝好的场地,超烂的技术,这场地不看后悔哦!~~~

楼主(2009-02-13):
南边!~
全都是麦地,几乎看不到树,想挂在树上都很困难,以前是农用的飞机场。场地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北边的原上。

北边:陵园

西边:我伙计。

东边:我伙计的坐骑,没米买不起啊,那么高的山,只能找个免费司机了,嘿嘿。

郁闷,又是不到30秒就炸了!~~

这里再次折断,这回炸的不轻,钢丝折的都快90度了。

炸机原因分析:
由于是第三次起飞,太紧张起飞后没收油门,导致飞机速度太快,动作太灵敏,一直就是全油门,直到炸机后都到事故现场了,才发现还全油门呢……不然桨还能幸存下来。

网友:
乖乖,
这场地!!!

网友:
这场地没得说啊.

网友:
楼主技术跟我差不多哦,我也是飞一次炸一次。连EPP这么耐炸的都被我炸没了。现在除了机翼是我自己想学着做飞机主动做的一个带副翼的,其他是炸坏哪就自己做,现在我的飘飘已经完全变成是我自己做的了 。不过真是羡慕你的场地啊,我的飞场只有3个篮球场大

网友:
为何我看不到图?

网友:
这场地你都能把翼龙炸成这样,厉害。

网友:
我特纳闷  翼龙怎么那么多人炸阿  这飞机很好飞了

网友:
炸机前,先收油门,永远切记~~~

网友:
在陵园飞?不妥吧。。。。。

网友:
先飞下模拟器吧  我猜想  你现在控制升降和方向肯定一下掰到低
翼龙是我飞过最好飞的机型了   希望你不会一直炸下去

网友:
这场地,能把翼龙炸成这样,LZ厉害的!

网友:
就是因为场地太好, 放心全开油门, 所以...............

网友:
不是油门的事  楼主是拉着舵忘了松手了吧  其实 不用那么紧张的

网友:
这样的场地

网友:
可能是飞机也觉得这地风水不错,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典 的炸鸡理由
愿JJ安息吧!!

网友:
烧了吧换个新的

网友:
这是块保地呀

网友B:
是不是配置太高了?
我的翼龙镍氢+有刷,3/4油门滑跑起飞没问题
下次试试半油门滑跑,这样即使起飞忘了收油门也没什么事,这么长的跑道肯定够用。
要炸机时一定要把油门收到底,1.停止增加飞机的机械能,尽可能减小损失。2.防止落地后电机卡死等引发的电路事故

网友:
这场地,太好了

网友:
这样的场地在模拟器里见过的呵呵。

网友:
我也飞一次炸一次。。。。。 不过这玩意确实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配置太高了?
我的翼龙镍氢+有刷,3/4油门滑跑起飞没问题
下次试试半油门滑跑,这样即使起飞忘了收油门也没什么事,这么长的跑道肯定够用。
要炸机时一定要把油门收到底,1.停止增加飞机的机械能,尽可能减 ...

关键是新手,飞的时候太紧张了,推着油门没放松过!~

网友:
呵呵,不幸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同感

网友:
多好的农用、模型两用机场啊!
LZ加油!

网友:
场地不错!刚飞都这样,多练模拟器,翼龙自带免费模拟效果一般,建议用凤凰\G4等

网友:
这地方真不错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没用模拟器练习啊,g.35里好像有一款和翼龙很相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没用模拟器练习啊,g.35里好像有一款和翼龙很相似啊

我买的是XTR模拟器,说实话就没怎么好好练过,早知道买个N和1的G3.5了,唉!~~

网友:
翼龙其实就原配动力就好了,不用进行改造,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