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新买的恒龙3851-1打开电源后(不开遥控器)车子乱动

楼主(2009-02-13):
只接打开车子的电源不开
遥控器
的话,车子的
舵机
和马达乱转,打开遥控器停下来了,但是接收机还是时不时滴滴的响,同时扮有舵机轻微的动作。
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还是灵敏度的问题?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关的时候正好相反。

楼主:
开关的先后顺序我知道的,就想知道有没有别人也是这个现象,还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B:
HL的控质量很不稳定,控的事,我买的一台-4也是这样

楼主:
 楼上的。。。同病相怜啊。

网友C:
很无语呵呵。嘀嘀嘀是电调的声音,接收怎么会有声音呵呵,先开的车电源接收部到信号,当然乱跑,跟失控了一样呵呵。这种问题很容易就搞清楚了,嘀嘀嘀要在控上面设置下微调。抖舵么最大原因还是舵的问题。HL的控在国产算是可以的了。车也是部错的呵呵

楼主:
哦?!是么?没发现3851-1的控有地方可以调整呢。。。。

楼主:
谁有3851-1遥控器的说明书能提供一下?

网友D(2009-07-07):
哎~~真是受不了了!你不开遥控器,当然就是这种反应了!外界有干扰!晕!

网友E:
俺的舵机也这 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