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的坦克总重应控制在多少?

楼主(2009-02-13):
正在做底盘系统,设计了2根主梁,原来打算用45#钢做,但是测算了一下重量后发现这2根梁单根重量接近500g.不知道会不会太重了.整个坦克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实在不行还得用铝合金做(买料不方便,买多了没用,买少了人家不卖).

网友:
按真坦克往下计算

网友:
有必要控制重量这个数据么?
个人觉得没意义

网友:
3到5公斤

网友:
个人认为,要有沉重的气势感,越重越好

网友A:
10公斤左右是最理想了

楼主:
刚刚查了下资料,真坦克重量是在55~60T左右,按这个比例1:16可以做到13~15kg,但是真坦克的发动机功率有1100KW,也就是说按这个比例小坦克的发动机要有250W的功率.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
刚刚查了下资料,真坦克重量是在55~60T左右,按这个比例1:16可以做到13~15kg,但是真坦克的发动机功率有1100KW,也就是说按这个比例小坦克的发动机要有250W的功率.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算的.

比例
长度/10

面积/100

体积  /1000

重量/1000

功率 /1000

网友:
呵呵!!重量其实不是很重要吧!

因为比列在那里了!想超都超不了!一般做出来的都比较轻的!!
除非很有米!全实心的。。。。

楼主:
用多少料倒是其次的,关键是太重了怕跑不动啊,按比例算下来马力要250W,好象一个540电机才20W

网友B:
跟自重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要知道需要克服多大的地面摩擦力才能使有效载荷做功。摩擦力和自重之间不存在比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自重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要知道需要克服多大的地面摩擦力才能使有效载荷做功。摩擦力和自重之间不存在比例关系。

那我就塌实干了,估计总重不会低于10kg.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太同意您的说法,因为通常坦克不光考虑行进,还要考虑爬坡,所以,在爬坡时由于角度所以坦克会克服自重带来的势能作功,显然,重量的增加会加大发动机的功率负荷。

网友:
觉得 10公斤吧

网友:
回13楼,谢谢指正,11楼的帖子是我没有说明完整,11楼我说的意思说,首先最基本的要素是要知道在平地上需要克服多大摩擦力才能使有效载荷做功,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综合考虑爬坡,加速性等各面因素后,再最终确定合适的动力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公斤左右是最理想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