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004/005的朋友进来帮帮我啊~~

楼主(2009-02-13):
我的005刚开始加油门的时候,尾巴往左跑,油门不断加大,快要离地的时候尾巴往右跑,等飞起来后尾巴向右的力很大,用遥控控制都没用,一直就自旋.
开始我以为是尾电机挂了,昨天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情况有一点点好转,但还是自旋很厉害(4合1上的旋钮调了也没用).
请问下大家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调四合一上的尾电机转速 一般尾电机虽说不禁用 但还可以用个十几快电左右  另外005要多检查主旋翼组的润滑程度 期待你上图

网友B: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第一感觉是你的四合一出问题了。不过也可能是你没调对也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四合一上的尾电机转速 一般尾电机虽说不禁用 但还可以用个十几快电左右  另外005要多检查主旋翼组的润滑程度 期待你上图

调过了的,现在刚一开油门尾巴就往左跑,油门加大后才往右跑,感觉是尾翼力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第一感觉是你的四合一出问题了。不过也可能是你没调对也没准。

我把主/尾比例调到极限(最大/最小),起飞后还是不能把尾巴控回来...我才买没多久啊,不会真是4合1坏了吧...

网友C:
尾桨的问题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好像是尾桨的齿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主/尾比例调到极限(最大/最小),起飞后还是不能把尾巴控回来...我才买没多久啊,不会真是4合1坏了吧...

不会是直接调到极限的吧?要一点一点的尝试调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直接调到极限的吧?要一点一点的尝试调整才行。

我是想调到极限的话它应该能向反方向转吧,但是没用啊,只要一起来尾巴都是往右跑,油门越大转得越快...在小油门下又是往左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好像是尾桨的齿轮的问题

可以说详细点吗?我看齿轮没有少齿的情况啊(不过我确实拆过尾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调到极限的话它应该能向反方向转吧,但是没用啊,只要一起来尾巴都是往右跑,油门越大转得越快...在小油门下又是往左跑的...

这就比较麻烦了,排除四合一问题的话,会不会跟大桨有关呢?需要仔细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比较麻烦了,排除四合一问题的话,会不会跟大桨有关呢?需要仔细检查了。

应该也不是打浆,我把新买的碳纤浆装上也是这样,估计真的是四合一了...莫非真是RP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也不是打浆,我把新买的碳纤浆装上也是这样,估计真的是四合一了...莫非真是RP问题啊....

先别着急,估计要全拆开看。一点一点的换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着急,估计要全拆开看。一点一点的换着试试。

恩,回去全拆了看看.
按前面那个兄弟讲的,把尾齿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回去全拆了看看.
按前面那个兄弟讲的,把尾齿换了试试.

005能坚持下来不容易啊,我没飞过,但是似乎大家的说法是不太好飞。
仔细再查一下。

网友:
先排出尾齿,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双浆,再检查主浆的螺距是否过大,同时有调旋翼头上两边的可调拉杆,最好换一个可调螺距的控。

网友D:
我感觉是油门线性问题!主电机与尾电机的转速应该是以一定比例而增加的!现在明显是比例不对!!四合一问题!楼主不需着急!我认为可以这样:不要管他在地上怎么样!直接快速给油起飞,在空中看看飞机自旋情况,尾巴向左P往正调,尾巴向右P往左调,多来几次,只要在空中不自旋,他在地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大不了在脚撬上来几个胶套增加摩擦!地上的自旋你也看不出来了!

小弟以上发表也许会百错齐出,希望楼主征求高人意见后再取!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回去后我一样一样试,就不信搞不定这小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油门线性问题!主电机与尾电机的转速应该是以一定比例而增加的!现在明显是比例不对!!四合一问题!楼主不需着急!我认为可以这样:不要管他在地上怎么样!直接快速给油起飞,在空中看看飞机自旋情况,尾巴 ...

你要是不说我都没想起来……004飞习惯了,005应该有油门曲线。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反正我就很赖皮的~我才不惯他在地上怎么样~我就把他先飞起来!看他空中怎么样,按照空中来调就是了!这是飞机又不是汽车~他在地上怎么样无所谓啦!哈哈~您说呢?种树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不说我都没想起来……004飞习惯了,005应该有油门曲线。可能是这个问题。

油门曲线应该怎么调啊?我用的原配0406的控,好像不能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