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问题求救!敬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9-02-13):
最近刚收的一部250,经简单组装和调测已经可以起飞,但我在试飞中发现以下问题:
1、我用的是JR9X2控,陀螺仪感度线接在7通道,锁尾模式下感度设置如果超过70%,就会发生尾巴快速抖动,把感度下调到65%一下就好啦。但是经过几次试飞发现,尾巴还是会出现小幅度的摆动,大概几秒钟一次,幅度不大,但还是很明显。请问如何解决?
2、感觉250比450灵敏很多,飞了两三次才勉强对尾悬停,我都不太敢在家里飞,想问一下各位的250飞行感觉是否也如此?是否有啥办法降低点灵敏度,提高稳定性?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告诉你一个事实是,越小的飞机越不好飞。太飘逸了。

网友:
你看看 "yt250尾抖的新情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0 )及“玩250的十宗罪 要备什么来拯救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吧。

楼主:
谢谢各位!!只有慢慢的逐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