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9-02-13):
新手飞004,打算再买一块锂聚合物电池,是选容量大的好还是放电大的好?

网友:
买锂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飞004,打算再买一块锂聚合物电池,是选容量大的好还是放电大的好?

容量大固然好!但,马达受不了……容量大的往往充放次数少,你买吗?
建议1000左右!
放电大的往往虚标!15的标20,知道了你还买吗?

楼主:
到底是锂离子电池合适还是锂聚合物电池合适?
有人说锂离子电池太重了,不合适004这种小飞机用。我都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锂离子电池合适还是锂聚合物电池合适?
有人说锂离子电池太重了,不合适004这种小飞机用。我都糊涂了

锂离子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适合手机等小电流的用电器。锂聚能大电流放电,所以,模型里要用锂聚电池。
两者同容量相同话,重量是差不多的。

楼主:
学习了!看样子锂聚电池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