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电池充满了单节只有4.18V

楼主(2009-02-13):
是
电池
的问题还是
充电器
的精度有问题。?

网友A:
充电器精度问题。电池再难拼命冲的话都能超过4.5V以上的

网友B:
正常的,即使充到4.2V放一会一样会到4.18V左右的。

网友C:
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D:
都没问题

网友E:
非常好了,我都没4.18,电池的问题

网友F:
正常,差0.02V算什么,对电池还好呢。即使你充满4.2V,放一会也会掉一点的。

网友G:
表的误差也有 0.02V 了

网友H:
也许是你的表的问题

网友:
4.18比4.20可以多那么十几个起落的寿命。。。我现在都充到4.15....

网友I:
精度问题吧··

网友J:
不算毛病 在者 楼上几位都是金玉良言
楼主自己慢慢就能体会到了

网友K:
我想也是电显的问题

网友L:
4.18V
不论是电显还是电池, 都不是问题.........

网友M:
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