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上加装动力和控制系统

楼主(2009-02-13):
有人这样折腾过吗?我想在风筝上装上CN12做动力,用
舵机
控制方向。感觉有点放屁条裤子的嫌疑

网友A:
动力装在屁股上:OK..一个全新的飞翼诞生了.....
如果装在下面.从正前方看是个倒三角形,变伞翼机了,不过一点...轻.一定要轻....否则关了动力变秤砣
如果是伞翼机,那么也是要把风筝弯出翼型吧.

网友B:
那就不应该叫风筝了。

网友C:
那就不是风筝是飞机了,竹飞机

网友D:
呵呵····动力风筝····绳子就算是保险绳啦!

网友E:
继续折腾
嘿嘿

网友:
不会把线绞进螺旋桨里吧

网友F:
很有意义的尝试.

网友G:
支持楼主!我也有样的想法,想做个摇控的动力伞!(利用软体风筝来改造)。

网友H:
真能折腾

网友I(2009-03-23):
有人成功过,老鹰风筝改飞机

网友J:
把风筝斜45度装在固定翼机身上就成了伞翼机了还要线做什么?

网友K:
風爭加動力?可参考這個網頁
http://www.acesim.com/rc/p2/k1.html

网友L:
人生重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