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个问题 LAMAV3能用T6C吗

楼主(2009-02-13):
如题~          好像T6C程序和LAMAV3不兼容 不知道 有朋友改过吗 要是在不能用 就收个 LAMA的控了!!!有不要LAMA控的朋友丢过来

网友:
兼容的。。。。。。。。只要频率对

楼主:
我用下来都能控制 就是混空不会调  好像是T6C里没这个混控程序 有朋友弄过吗

网友:
当然可以用,只要改到固定翼模式,不需要混控

网友:
楼上正解.固定翼模式就行

楼主:
已近 两块电下来 一切OK 感觉超稳............

网友:
不用固定翼模式也可以
我就用7通的控在飞lama
1通道反向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