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EXI山寨450,有些问题,大大们看看

楼主(2009-02-13):
配置 DS410X3 DS520+GP750锁尾
不知道GP750最后一个设定DELAY设置感度延迟有什么用?会影响锁尾吗?一般都设置到多少百分比为佳呢?
飞机老往左滑行。。。十字盘看上去是平的,难道是配重问题?
还有一开始机尾和我的250一样,甩得厉害,后来把油门曲线改到0 28 48 67 81,螺距 0 2 5 7.5 10,就没有开始这么抖了,(因为没时间去改螺距,所以只是实验性的把油门曲线调低了)
一开始甩尾还以为是陀螺感度太高,但是我从感度1-100,每次增加5,都试了一遍,还是抖得厉害。。。如果不开锁尾,尾巴就会一直往右边跑,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的DX7上陀螺感度有两个 0=25% 1=25%,不知道两个感度分别代表什么呢?大大指点一下
麻烦大大些指点指点,飞机还在调试中,希望下次视频能飞稳点~ 先谢谢了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80164&share=true[/cc]

网友:
头晕了:funk:

网友:
是往左侧滑吗?正常飞机旋停应该是右倾的

楼主:
恩,是往左边,在模拟器上是右边滑行,不知道为什么真机就是往左边滑行。。。
光线不好,手机拍摄的,等调好去外面拍,今天外面下雪雨,所以不敢出去飞

网友:
再飞高一点还是左飘的就是好没调好,这么低飞因为地效是想左飘的

网友:
0=25%
1=25%
0和1是飞行模式的2钟, 不同模式我是调了不同的感度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大了,今天把机机又调了调,明天出去试飞

网友:
飞得不错。我的还飞不起来呢。

楼主:
这也叫飞得不错。。
不停的在修正,没听见我在旁边学羊叫哦
机器没调好,只是勉强飞起来了,这两天把飞机重新调整了一遍,明天如果天气好,我就取出试试。。谢谢大家捧场!~~

对了,这次把油门曲线和螺距都重新设置到 油门曲线:0 40 67 85 100实验曲线 和0 25 50 75 100默认值曲线
螺距是 0 3.5 6.5 9 11  3D是 -10 -7.5 0 7.5 10,因为上次试飞的时候,螺距太低,造成尾巴狂甩,这次价高螺距,回复原来的油门曲线。具体还是得等明天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