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改潜艇动力浆密封的好办法!!这板块好冷清啊!!

楼主(2009-02-13):
有种泵磁芯和转子是隔离的!!电磁线圈在外圈里密封了的!中间的磁体转子利用外面的电磁力旋转还起到自定心的作用,通过旋转就把水排走了,密封非常好!那么把电磁线圈装在密封仓里!磁芯转子装在外面带动螺旋浆轴推动潜艇前进!!这样就不担心密封会老化漏水烧电路了!!!

楼主:
SF自己顶!!

磁传动的密封好!有耐用哦!!橡皮的不好找又不耐用!!

网友:
如果是仿真潜艇呢

网友:
微型水泵转动靠磁性材料传动   泵体完全密封   可以用在仿真潜艇上    缺点不能双向转动

楼主:
这个用在尾推动力上还可以!

有些代转向的潜水用不上啊!!这个不能换向吗??

网友(2009-06-19):
磁传动强烈建议用,以后会是模型潜艇的发展方向

网友:
上个图吧,详细点

网友:
俺有个这种泵,以前养鱼用的,估计这是个方向

网友:
纯属个人想法

网友:
这个要多强的磁力才能吸住啊。

网友:
现在的磁铁吸力都很强了,拆个380电机看看去

网友(2009-07-20):
有试过的吗?

网友(2016-11-22):
请问 这样的电机哪里可以买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