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中端舵机的电机?

楼主(2009-02-13):
高/中端
舵机
的
电机
用都是空心杯电机吗?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的?是单相,两相,三相.......?有感的还是无感的?

网友A:
应该是有刷电机吧!我看到电机是两根线。有 单相?电机麽?

楼主:
感谢2楼解答!

网友B:
BLS 系列是无刷电机,有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