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004再次请教

楼主(2009-02-13):
004即将起飞时老是机头左转是怎么回事?在地面提油门也是机头左转!
控上的微调都已经头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尾马达出力不够的现象。
调控没用时,你就该调整4IN1。
将管尾马达的微调电位器往+的方向调整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尾马达出力不够的现象。
调控没用时,你就该调整4IN1。
将管尾马达的微调电位器往+的方向调整一点。

作为一个资深潜水员同时也是一名新手想对楼主说:我认为这情况应该调4合一了 哈哈

楼主:
说来奇怪,昨天晚上炸了几次,炸坏了双孔拉环!
于是拆下来,顺便把平衡翼调整到水平位置,再飞就没事了。机身有点向由平移,我想应该是地效的作用!是正常现象吗?
TNND,狗屁RTF,刚买回来的时候,平衡翼起码有30度的角……

另外,请教下前辈,004要如何锁尾?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4 IN 1上面的那个微调各是做什么用的?靠前的那个有“GAIN”字样,后面有“PROPORTIONA”字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奇怪,昨天晚上炸了几次,炸坏了双孔拉环!
于是拆下来,顺便把平衡翼调整到水平位置,再飞就没事了。机身有点向由平移,我想应该是地效的作用!是正常现象吗?
TNND,狗屁RTF,刚买回来的时候,平衡翼起码有3 ...

强烈建议你去看看精华里的4#攻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电,重插电看看。。

网友:
地面效应可能连这个词它自己都说不好会往哪边出效应,一直向右倒也不错,方便操作嘛。

楼主:
看完了4号功略,深刻学习了!
发现以前起飞老是后倾,原来是重心不对(尾步略重)!
可是我已经把电池移到最靠前了,尾步还是重了!该如何处理?难道在前面加点东西增加重量平衡吗?

网友:
老问题了,如果不想大改可以参照我以前的方法,电池可以再向前挪动调节重心。
我以前的帖子里有照片的。

网友:
TNND,狗屁RTF,刚买回来的时候,平衡翼起码有30度的角……
另外,请教下前辈,004要如何锁尾?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4 IN 1上面的那个微调各是做什么用的?靠前的那个有“GAIN”字样,后面有“A”字样

我004初次飞行直接翻车,打断副翼杆,也是因为副翼有很大的角度,也是相信了**的RTF。

GAIN调整陀螺的感度 感度过大会导致机头向左旋转,过小机头会向右旋转。
PROPORTION调整尾电机输出功率  过大会导致机头向左旋转,过小机头会向右旋转。
两个的旋钮要配合调整,才能找到最完美的结合点。而且调俩的时候要在飞机电足的时候调。

关于重心,推荐新人使用鸡窝式电池架,可以自己做,电池重量可以前移,还可以下移。悬停更稳定。
或者改016脚架,方便电池安置,样子也好看

网友:
你又把你的鸡窝孵蛋式电池架拿出来了。

网友:
哇 鸡窝式.......... 学习咯
感觉像是航拍机的吊篮

楼主:
鸡窝式看上去感觉摔几下,电池可能会掉出来!
另外,我看到右边有根白色的杆,那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鸡窝式的电池是用魔术贴粘上去的,别说摔出来,每次换电池都要费劲的撕下来,飞机摔成齑粉电池也掉不出来,放心吧

白色的杆是我004风华绝代明艳动人的天线管,没啥用,瞎得瑟,植树提醒我那东西震动太大,现在截断一大半了。

网友C:
8xian你的005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xian你的005怎么样了?

8xian手上有005?真的吗?
8xian你怎么会去当这个“小白”啊?晕……
拿个005在手上=拿了个
我入手了个016到现在还在为那主马达烦着哪!
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么英武神勇的8xian居然也会……

网友D:
谁造谣?谁污蔑我?

好啊,你们毁我名声,我也毁你们名声。

黑人,你的华科尔5#6 2.4G飞的怎么样了?
liu123,你的天6c2.4G用的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造谣?谁污蔑我?

好啊,你们毁我名声,我也毁你们名声。

黑人,你的华科尔5#6 2.4G飞的怎么样了?
liu123,你的天6c2.4G用的如何了?

启奏“植树”皇上:辅臣黑人弹劾8xian,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居心聒侧、欺君罔上、假传圣旨……为了咱大“模国”的安宁,应将其弹劾!

网友:
圣上明鉴,我朝何时可以宦官涉政啦?  臣建议把那黑人挂在005下飞FPV,以儆效尤。

网友E:
………………你们两个有点意思
明珠大人啊……索额图大人啊……

网友E:
看起来本次事件是由liu123同学一时口误(脑误)引起的,据我了解8xian确实没有005,只有一架004而已。
此案判决如下,挑起事端者liu123同学判处挂在005上进行倒飞。
黑人轻易听信他人言语不经调查以讹传讹,判处挂在005上进行航线飞行,与挑起事端者连挂~
8xian在此事件中虽为受害者,但鉴于其反唇相讥且言语更不靠谱儿,判处降薪扣去二等红高粱。
此案判决公正,绝无半点个人感情掺杂其中。
解散!哈哈

网友D:
我主圣明

楼主:
飞004真是需要点DIY水平!
狗屁的RTF,其实只是电子仪器上的RTF,飞机本身并不是RTF的

网友E:
其实关于RTF和RTR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说过几次了,大家自己明白就好了。
桨的固定是否牢靠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