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A电调好像有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买了一个好盈6A电调,接上设备后发现一个怪现象,当吧油门开到最大时,立刻断电,
电机
停转。必须断开
电池
重新接,但是无路如何也不能吧油门开到最大。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A:
电池充满电了么!充满电试试

网友B:
过载了吧。

楼主:
LS说过载是什么意思?电流太大导致电调自动断电吗了吗?我用的是5克无刷马达,看参数最大电流才4A,我还是在不带螺旋桨的情况下断电的,不应该过载啊

网友B:
是高速电机?高速电机在空载的时候是不能全油门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