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一个关于船速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请问一个各位老鸟 就是
船模
的速度 和
电机
还有船的大小 以及浆有没有什么一定的比例关系
比如做一个1;200的战舰 用多大的电机 能达到比例速度

网友A:
能够达到舰的级别的船一般都是排水型的船,动力不用配的太猛。
可以配550或750级别的低速电机,浆也不要太大,以你跑10分钟来说电机不要有明显的发热为好。

楼主:
哦 谢谢LS 在问一下 如果用550的话 12V一般电流都不超过2A 感觉用25A以内的点调就可以了 但是我看到别的一来就50A一百多A的电调 这样有意义吗 25A以内的可以用吗???谢谢

网友B:
2A是电机空转时的电流,要带上负载测试,随着负载的增大,电流也会曾大的,电机带桨在水中转负载很大的,教你一个破坏性试验方法,把电机固定住,然后用两块厚点的木板加住电机轴,通电后测电流,木板夹的紧度不同,测出的电流时不一样的,直到夹紧 电机无法转动,这就时堵转电流啦,如果你的电机还没挂的话应该是电机所需的最大电流了,当然,不同的供电电压也会使电流不一样,嘿嘿,去试试吧

楼主:
那就是电机不做功 电流直接就是 电压/电阻=电流 到不用测试 那就直接用万用表把电阻量出来根据公式算就是了
.............PS 不说还差点把高中的物理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