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004飞不起来?

楼主(2009-02-14):
先简单的说下更换的配置:买了7.4v 800mah的锂电 换了016的脚架,但是一直飞不起来!最多离地3-5cm然后就是满地跑,油门打到80以后四合一就亮红灯。。两块电池都是一样的结果!不知道什么地方除了问题,请高手指点。。还有那些专业术语我也不是太懂,反正一点点来吧。。我不想就那么架小小的004就让我放弃了模型生涯。。大家都来帮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简单的说下更换的配置:买了7.4v 800mah的锂电 换了016的脚架,但是一直飞不起来!最多离地3-5cm然后就是满地跑,。。两块电池都是一样的结果!不知道什么地方除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

你要调一下灯旁边的微调,要一点点一点点的调,调的时侯要断电,调好后再插上电源,调一下试飞一下,直至能起飞唯止,另外我的也像你那样(油门打到80以后四合一就亮红灯),请楼下的高手接力!

楼主:
调不来,不知道是向左还是向右,而且灯旁边有2个可以调的,到底是调哪个?我现在已经进入盲区了!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右边那个是调尾浆的,左边是调感度,好像你这问题和那两个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不来,不知道是,而且灯旁边有2个可以调的,到底是调哪个?我现在已经进入盲区了!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是燈旁那个“PROPORTIONAL”!(向左还是向右)  调到能起飞就是了!

网友:
老问题了,看说明书,调双桨

网友:
总体来看,JJ应该是比原装的要轻了。如果没双桨,运动机构也都顺滑。

飞不起来会不会是电池的原因啊? 亮红灯表明电池负载电压已经降到一定程度(具体是多少V可以问问Esky,看看是否已低于锂电池正常的负载电压?如果电压低于锂电池正常负载电压,那应该就是电池放电能力的问题了)

你是买的 Lama 原装锂电吗?

网友:
平衡杆上的2个副翼角度有没有错啊?要0度才行。还有是不是有双桨啊,如果双桨严重的话是有可能飞不起来的,正常按你的配置,油门大于50%就以起飞了。油门再到80%亮红灯应是正常的。没什么关系

网友:
看看前两天的帖子吧。锂电的电压比氢镍低。如果有点双桨或者重量大一点的话确实会动力不足。换一个大T数的铜齿应该能解决。

网友:
有没照片发来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帮助。。可能是我调不来大桨吧。。

网友:
电池充电---最好手头有个电量显示器,好检查最终充电程度。不然无法排除是否是电池的原因。

1---拆除双桨
2---检查副翼杆两侧长度是否一致
3---检查副翼攻角是否都为0度
4---启动马达,观察副翼是否有双桨。如有,调整消除。
5---安装大桨 ,两侧螺丝上的松紧程度要一致,用手转动大桨检查。手稍微用力能转动桨叶就行。

楼主先说说你是怎么充电的?详细过程,用的什么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