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与epo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2-14):
在淘宝上看到有epo材料的飞机,那个和epp有什么不同? 在淘宝上也没看到有卖epo的板材之类的,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EPP 太软 钢性弹性一般 EPO 强度好 钢性好

网友B:
EPO相对更好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epo好想不太好买啊,在淘宝上都没搜到

网友C:
eps的好像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