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的尾巴!我好困惑

楼主(2009-02-14):
一直对自己这台EP200的尾巴表现不满意,年前终于买了升级包升级了。可是升级以后尾巴却是更加不如以前了

现在尾巴的情况:大幅度的左右摆动,频率比较低。

已经采取了如下措施挽救:
        1:把尾控臂球头往里移一个安装孔位

        2:降低感度

        3:检查尾波箱各部位,把尾推虚位降低到最小

        4:更换新皮带

        5:更换陀螺仪(PG-800换上401),更换尾舵机(S3154换上INO的201HB)

可是问题依旧,真的头疼了。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升级了以下配件:1:V2全套尾波箱(含新型尾推)

                                         2:新型带单向轴承大小齿盘

                                         3:金属尾管固定座

网友:
建议你从几个地方检查:
先把拉杆拆下来用手摇动一下尾波箱上的哪个塑料臂,看看是不是有卡住或是很不顺滑的情况。
然后检查遥控的设置,看看是不是没设置好(具体要看你的是什么控)。。

网友:
尾轴与传动轮要是打滑,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
等LZ出卖V2的尾部

网友:
我的体会

曾经我也为这个问题困扰,后来发现飞机的震动对尾部的震动影响很大,所以请看一下爱机有没有严重的震动。仔细检查,一定会排除故障的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象你说的情况:大幅度的左右摆动,频率比较低!   ---------结果仔细检查后发现是:有一边的尾桨夹里的固定螺丝松动!!!  重新上胶固定后!  OK! 你仔细检查! 别急! 一定有个问题在你面前没发现!

楼主:
受到各位的提示,昨天晚上仔细检查,重点放在尾巴上。发现尾桨夹有点卡,不能在尾中联上顺滑的移动到终点位置。怀疑自己装配有问题。调整两个小铜套的位置,试机,问题消失

网友:
lz不会是DX6I+gu21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9X2+PG-800

网友:
学习了,看来是要改个尾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