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散片电池报告~

楼主(2009-02-14):
买了这种
自称15C以上的单片,貌似交易记录很多人买,不知行不行~

11元1片;尺寸比正常的电池大,43X130的,重量和普通没区别,可能因为薄……

今天到了,组成了3S,HY18A电调,辉胜2408,不带桨没问题,上螺旋桨之后,油门打到1/3自己断电;
估计是因为保护板,打算把保护板拆了再试

楼主:
补充,我觉得想用这个吊机没戏……

网友:
等待测试报告。

网友:
这个非动力电

网友:
没交易记录啊!!!
为什么说很多人买???

网友:
具体参数不详,作发射接受电不错

楼主:
【继续】

不算报告,很多东西不能量化……

回来了,重新连接了,跳过了保护板,直接串联保护板原来的线连接平衡充,保护板是好东西,不要浪费了~

充电没问题,估计会冲的慢,没办法,这种电池不知道参数,最好不要直接上充电器,用它自带的保护板隔离下~

油门开到头,把螺丝飞掉了,不是内六方的,不知怎么拧上……囧,这个大家指导

尺寸,和LAMA的电池对比,原来我就是用这个飞的,顶风飞飞机倒退……:loveliness:

电池比较薄,卖家说3毫米厚~

这个力量还可以,至少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一直用2S电池的:loveliness:),油门开到头,几秒后还是会自己停,是电调的原因吗??

明天去飞飞试试~

网友A:
不是电调的原因,是电池的C数不足。

网友:
放电倍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调的原因,是电池的C数不足。

你看看是这种症状么?我开到头,4、5秒,咯噔一下就听了,油门来回来,在开到头,还是有这种症状……

貌似油门在4/5时是极限了,往上有时自己就停……

还有,有保护板充电真是慢……

网友:
这个我买过了,C很差的,寿命也不长,浪费了我一块LAMA电的钱,

楼主:
【继续】【继续】【继续】

继续报道……

保护板废了一块,已经跳过了,充电充废了??

网友:
保护板C数不足

楼主:
【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

今天去飞了,小炸

飞上去突然断电了……,发现要让他持续工作,油门只能打到1/2,LAMA的12C电池也是这个水平……看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老爸掂掂,说4两,老妈说半斤;
出门顺便称电池重量,
市场找到卖羊肉的,125G
卖水果的,150G

奸商……

结论,这种电池大家不要买……

网友:
以身试法  赞一个

楼主:
【总结】【总结】【总结】
【总结】【总结】【总结】
都是估计,没法量化……
连接电池跳过保护板,可以取得稍大的功率~

说良心话,这个电池,8、9C应该到了,

油门到头,只能维持5、6秒,就自己掉闸了  (HY18A电调~)
反复几次,轻微发热~估计内阻不是很大

油门开1/2,喇嘛电池那个水平了,电池不发热,但是这样也只坚持不到5分钟……相对标称1860毫安时的容量有点说不过去~

还有,不要买这个做遥控发射机的电池,尺寸真变态,太偏,但长145左右,8节5#的控放不进去~

总的来说,这个电池并不是一无是处,用来给××用不错   不连续的用~呵呵

话说,没人改装无刷××么??

网友:
新科移动dvd上面使用的就是这种电池,你们自己想想会有多大倍率放电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