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终于到了,问题也马上到了…

楼主(2009-02-14):
今天上午快递终于把004以及配件送来了,开心。随后开包,清点配件试机,感觉整机比想象中的做工要粗糙点。发现以下问题:
1:套机的遥控开机以后,把004也接通,发觉四合一的红灯闪了几下就长亮了,把飞机电源插拔好几次,还是老样子。最后我把控拿起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才接通跳绿灯,什么原因?
2:4合1跳绿灯后,尾桨会突然自
己转动,间歇性的自己转,用手提起飞机改变机头方向尾机也会自动转,这样正常嘛?
3:好像起飞没什么力量,油门杆都推过中点以上了,还是没离地的迹象,
电池
没冲,打开包装就上了,可能电不够感觉。
后来急着上班去了,也没空再实验了,等晚上回去继续研究…

网友A:
油门微调多往下打些,1、2的现象可能是因为自检的时候认为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置,所以不能通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套机的遥控开机以后,把004也接通,发觉四合一的红灯闪了几下就长亮了,把飞机电源插拔好几次,还是老样子。最后我把控拿起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才接通跳绿灯,什么原因?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控上的油门微调没被设置为最低。
2:4合1跳绿灯后,尾桨会突然自
己转动,间歇性的自己转,用手提起飞机改变机头方向尾机也会自动转,这样正常嘛?
尾桨自己转动,不正常。
用手提起飞机改变机头方向,尾机会转动,正常。
3:好像起飞没什么力量,油门杆都推过中点以上了,还是没离地的迹象,电池没冲,打开包装就上了,可能电不够感觉。
汽车的油箱里没油,能开吗?
说明书都不看的主,心有多急、、、、、

网友D:
2:4合1跳绿灯后,尾桨会突然自
己转动,间歇性的自己转,用手提起飞机改变机头方向尾机也会自动转,这样正常嘛?
正常的,油门没有最低,高了一点点,转动方身尾巴自己转是正常的,飞机在修正你的尾巴位置啊。
3:好像起飞没什么力量,油门杆都推过中点以上了,还是没离地的迹象,电池没冲,打开包装就上了,可能电不够感觉。
后来急着上班去了,也没空再实验了,等晚上回去继续研究…
这个也是正常的,004油门50以上起飞

网友E:
1:套机的遥控开机以后,把004也接通,发觉四合一的红灯闪了几下就长亮了,把飞机电源插拔好几次,还是老样子。最后我把控拿起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才接通跳绿灯,什么原因?
遥控开机前,油门微调要放到最低,油门也要在最低,否则四合一长亮红灯。
2:4合1跳绿灯后,尾桨会突然自
己转动,间歇性的自己转,用手提起飞机改变机头方向尾机也会自动转,这样正常嘛?
如果油门杆和微调全部最低了,不应有此现象。可能是微调没有最低,导致陀螺仪纠正姿态的动作在尾巴上体现出来了。
3:好像起飞没什么力量,油门杆都推过中点以上了,还是没离地的迹象,电池没冲,打开包装就上了,可能电不够感觉。
电力不足了,充电就好,如果是镍氢,充90分钟到120分钟,摸电池温度热了就可以了。 电力不足时候初期表现是陀螺仪工作状态变差,锁不住尾巴,此时可以把飞机断电之后再接电,能有改善。再飞下去,就升力不足飞不起来了。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各位大大
心是急了点,因为要上班,急急忙忙弄了弄,不过004的头罩不是一般粗糙,好薄哦

网友E:
老规矩,先发照片啊

楼主:
老规矩,先发照片啊
呵呵,上班中,用手机上的网。回去弄弄拍几张,省得以后摔的面目全非的时候才想起没拍出生照

网友F:
是不是都中黑人朋友的毒啦 入门都飞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