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这样接对吗?

楼主(2009-02-14):
(无正文)

网友A:
不对,不用接那个T头吧,好像是不用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用接那个T头吧,好像是不用接的

要接的,但建议楼主把中间部分的2个插头取消,直接用T头连接。

楼主:
谢谢指教中间哪个呢?

网友:
这个可能是充电器自带的插头,方便更换其他插头.

网友:
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