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混控让4通道也能玩CCPM,让CPD4也能控制450.

楼主(2009-02-14):
这帖子以前发过,是因为我的天地飞6A,要玩450,但是由于450是CCPM斜盘,所以就研究了下,发现是可以通过混空来解决的。正好今天朋友想要用CPD4来控制CCPM飞机,所以再整理,发一下原理。由于飞机现在不在手上,等过两天回去以后上我的混控照片以及更详细的原理视频。敬请期待。

下图为编辑的CCPM原理、混控原理及连接示意图。

用途:用老的4通道遥控器或者不支持CCPM斜盘的遥控器操作CCPM斜盘。

效果:经本人验证,该方案可行,目前本人飞机正常飞行30个起落以上,未发现故障。也没有操作上的延迟。

好了,看原理图,仔细想想也可以想出来的!

CCPM斜盘实际上只是把螺距改为3个舵机驱动,其他原理没变,所以只要想法让舵机能同步和异步,就可以实现控制CCPM,而混控,恰恰是干这个的。

成本:我一个混控买的30,2个60,taobao上又便宜到20左右的。

注:是否能用CPD4控制CCPM未测试。希望有朋友能进行测试。

附:混控图片:

CCPM悬翼头结构:

网友:
这个是个V 尾混控, 难道它还带有三角函数关系的混控功能?

楼主:
...简单的混控嘛,没办法调节曲线。所以螺距曲线没法调节了(应该说是控不带)

2个是可以实现混空的。。至于“三角函数关系的”混控,没理解。。2个混控不就可以实现控制第三边嘛。。。俄。。错了。。真说成三角函数了。。。

网友:
楼主, CCPM三个舵机 行程之间不仅是正反关系, 而且比例上有函数关系. 不是1 2 号舵机上升 5MM, 3 号舵机就下降5MM, 这样的话斜盘中心位置会变化, 导致螺距的变化.

不过我猜测能飞, 只不过飞的时候无法获得稳定的高度和方向   ,

网友:
没多大意义

网友:
直接买个CCPM混控不就是了吗?

估计不会比2个V尾混控贵多少吧?

网友:
LZ,我才买了10个混控,想做双旋翼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5845
原理也跟LZ一样,去考虑。结果完全失败。
1,现在的混控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同步输入是2通道输入的均值,异步输入是2通道的差值。
2,接了2个混控后,舵机严重不同步,没法调整,就跟更别说曲线了,我已经放弃混控的方案了。为此,我把买的混控都退了。
忘记说了,我用的是西安孵化的混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