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使用多个陀螺仪时,感度线能不能并联?

楼主(2009-02-14):
我想用三个
陀螺仪
实现固定翼的吊机稳定,如果三个陀螺全是锁尾式的话,那么他们的感度线能并联吗?如果不连感度线,锁尾功能是不是实现不了?我用的是esky0704B
我想让这三个陀螺全部实现锁尾功能来锁死飞机姿态,怎么才能办到,我用的是微型六通接收机,futaba FF6和FF9的控

网友A:
感度信号可以并联,但2个相同的舵机,可能感度不一样
如果真要并联,你就用控里相关通道来设置就行了。
但垂直方向 无法用陀螺实现稳定,需用加速度传感器戓高度计 通过硬件电路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