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004,起飞是左右抖动严重,求热心人指教~~谢谢!!!

楼主(2009-02-14):
今天刚到手的新机004,推油门的时候,左右抖动严重,那2个脚架把地板打的啪啦啪啦响啊,我看了基本没有出现双浆,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齿轮上涂点润滑,室内飞较好,可到室外容易落灰,磨损大

楼主:
除润滑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A:
检查副翼攻角是否一致,副翼杆长度是否平衡

网友B:
我跟前辈们学的调整方法
1调副翼杆,跟副翼角度
2调十字盘
3调 大桨 跟 尾桨 双桨和静平衡。
LZ机器抖动严重多半是大桨震动,没有双桨就看看大桨2条有没有在一条直线上,跟桨夹螺丝是不是拧太紧

网友C:
是大桨太紧吧?我也是今天到手的,上手也有这情况,后来把大桨螺丝放松后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忙,是大浆太紧了`````松了下螺丝好了~~~
商家告诉我都调好了````开始我也不敢轻易动,RTF害人啊```

楼主:
还有我的尾杆咋那么松啊``飞起来没一会,尾浆就歪了``着了陆,尾浆都快横着了.

楼主:
也没见有螺丝固定尾杆不让它转啊

网友A:
我的也松动过,仔细调正后,用502粘死了
还有个办法,在尾管上用一点点的非常少的502,摸匀,形成一层膜,隔夜等干透,再插尾座上去,就结实了,还能拆的下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教~~谢谢~~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第一个调节大浆不要太紧,第二个最重要,你看一下脚架放在地上的时候飞机是歪的但是十字盘他们出场是调平了,你可以吧脚架长的剪断一些让大盘水平地面,然后调节十字盘水平地面就ok了,我昨天刚调了一晚上平稳多了

网友E:
12楼的第一个是对的,放松后再调双桨

网友A:
12楼的手术方案不是很有必要吧,只要在空中水平就可以了,地面上歪就歪没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