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和不锁尾表现是什么样?

楼主(2009-02-14):
450锁尾和不锁尾表现是什么样,我的机器在两种模式下都是控向左,归位,飞机向左不停转;控向右,归位,飞机不停向右;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

网友A:
可能是摇杆有虚位

网友A:
锁尾模式用手推尾巴松手后尾巴会回到原来位置,非锁尾则不会。
或者说,锁尾模式时急加油门时候尾巴偏移一下后回到之前方向,非锁尾则不会

楼主:
那我的机器为何忽左忽右,好像没虚啊?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一下,打左摇杆,尾拨叉应该向右,打右摇杆尾拨叉应该向左。如果不是即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C:
有两个办法,适合所有水平的人采用
从尾推上看,在地上时,动一下方向杆,任何方向,尾推会相应移动。当杆回中后,非锁尾模式,尾推会跟着回中,而锁尾模式,尾推会停在原来的地方。
从飞行表现上看,在悬停时,将鸡头侧对着风,然后不要动方向杆。非锁尾模式下,鸡头很快会自动正对着风向(顶风),而锁尾模式,鸡头会维持原来的侧风方向。

网友D:
请问,锁尾时,动了方向,尾舵偏了,飞机不打转吗?

网友C:
只要方向杆不回中,飞机就会打转。
方向杆回中后,锁尾会保持当前的方向,非锁尾会自动“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