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不接感度线能锁尾吗

楼主(2009-02-14):
我用的ESKY0704B陀螺,由于通道的限制,可不可以不接感度线使用锁尾模式,上网查0704A陀螺说明书可以将感度线接电源负极来实现,不知是否对这个也适用,会不会烧陀螺?
知道的麻烦说一下,谢啦

网友A:
不接线就是锁尾模式

网友B:
首先,接地不会烧!
0704B没用过。
但接地 就没占空比了,陀螺怎么知道感度是多少? 难道0704B里面的程序通过判断强行置锁尾?
行程大于50% 是置锁尾模式,占空比就越大,感度就越大,接地了就没占空比了,怎么锁? 所以感觉不可信。
你到是可以接到一个开关通道上,拨动开关,分别置锁尾戓 不锁尾。 可惜感度都是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接线是不是仅仅改变调节感度的方式,只是在陀螺仪上调整而不是在控上调整,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空着感度线,仅仅把陀螺limit调到50%以上就是锁尾了吗?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另外问一下,什么是空比?

网友B:
limit 是调舵机行程的,不是调感度的。
感度应该是在 控上调,而不是在陀螺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