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A123@500 3D数据

楼主(2009-02-14):
T-rex 500
ino lab 260mg
XXD 2820 2000KV
XXD 75A ESC
Futaba GY601+S9251
Dx7

楼主:
a123 2300mah,最大放电电流68A。也就是说瞬间达到30C了。

楼主:
这是用lipo 2200 25c 6s,45% idle.

网友:
很好的测试

网友:
建议测试时间延长到5分钟左右~~~~

网友A:
两组电池用同一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组电池用同一组动力?

同一台飞机,同一套动力。

网友:
铜齿T数也一样?
两组电压差了不少,按理Lipo的要爆到天上去了

网友B:
我的123可飞3d6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23可飞3d6分钟/

 真的 别诱惑我

网友:
请问LZ   XXD 2820 2000KV,XXD 75A ESC在哪能买到?

网友:
什么时候有 nS A123@600 3D数据就好啦.

楼主:
7s 8s都试过,用1600kv,1750KV电机。只是当时没有保留数据

网友:
好数据,参考价值很高

网友:
铁锂最重要的一个用途是电动汽车,所以这个放电能力.......
充放次数也比会爆炸的锂电多一半.(1000次以上)

网友:
对比了一下你的数据,XXD电机磁力不足。吃电流很大,不是一款省油灯。

跟蝎子有得比了,45% 60A电流了。见意试下飞速达的500电机。扭力大得多。

楼主:
45%只是对于这个电调来说。毕竟每个电调的特性都不同。
我试过换了亚托电调,需要调整到70%。

增加功率和电量曲线,可以看出电机的效率。

网友(2009-04-18):
怎么LiPo的Eagletree测试数据图看不见了?连接有问题?!

引用 楼主:
这是用lipo 2200 25c 6s,45% i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