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jr控都充多久的电阿?能用多久?

楼主(2009-02-14):
我的dsx9没有一次能充满的 我看满的地方有11v多呢 我最高就充到过10.7v充了一天一夜!大家都这样吗?

网友:
DSX9原配9.6V 1500mAh镍氢电池,不知怎么充电为最佳。

网友A:
我接了个插头,用0.5a充几个小时到11.5v。机器自带的充电流太小。

网友B:
我用原装的充一天一夜也只能用4小时左右,而用B6充饱可以用6-7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了个插头,用0.5a充几个小时到11.5v。机器自带的充电流太小。

要是这么充的话也不是平衡充 不会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原装的充一天一夜也只能用4小时左右,而用B6充饱可以用6-7小时

用b6也不是平衡充 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b6也不是平衡充 不会出问题吗?

原装电池是镍氢的啊,哪里需要平衡充了?难道你原装是锂电?特别版本?

网友:
我的10c充满可用4小时./

网友:
改锂电省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池是镍氢的啊,哪里需要平衡充了?难道你原装是锂电?特别版本?

哦 外行了 不好意思 镍氢不需要平衡充阿 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C:
小电流不用平衡,大电流猛冲可能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不用平衡,大电流猛冲可能会爆

哦 是这样啊

网友(2009-03-23):
我用原配的充电器充8小时,1500毫安可以充到11.1V,不过还是打算还锂电了,因为费一块电池电压大概降0.1V,控到9V就报警,也就是说充慢了只能飞21块电池,感觉还是不耐用,不是说2.4G的省电吗?

锂电的话充满了12.6V,可以多飞15块电池,充的也快

网友:
我用DX7,锂电。2星期充一次

网友:
改锂电,省心

网友:
原装的是这样,我改了里电

网友:
改锂电,再搞一小段转接线弄成F头,锂电冲起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