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像真机灯光设计...

楼主(2009-02-14):
小弟最近在研究像真机,买了两个CESSNA泡沫像真机,却因为灯光方案陷入了迷茫之中,请求各位高手帮忙

飞机的Taxi light用9个LED做,做成品字形,从尾巴上看,分别是左红右绿垂尾白.在接通飞机电源的同时接通这个电源.
迷茫的在频闪灯部分.
1、用气体频闪灯:很像真,效果也很好.成本很低 (50元内搞定)
            缺陷:1、这个方案带有高压,我已经被相机闪光灯打了N次了..
                     2、这个方案对接收的干扰不小..现役的是E-Sky PPM接收,虽然没失控过,但是CESSNA一摔基本上就不好看了.
                     3、频闪灯工作的时候发热不小,如果散热设计不好。轻则烧灯管,重则起火坠机
                     4、闪烁频率调节比较麻烦

2、用LED做:初步的想法是,三个贴片高亮度LED呈"品"字排列,NE555输出1HZ占空比15%方波信号,驱动场效应管开关,带动6个LED工作左右分别三个.(成本更低,30元封顶)
这个方案看起来很好,对接收的干扰也不大.我手上正好有一个坏的舵机控制板,可以很简单的改成555的供电开关。
            缺陷:1、白天飞的时候灯光效果很不明显,晚上飞我还没到那技术,看样子只有黄昏的时候飞--局限性大
                     2、由于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么在LED工作电压肯定会高于其额定电压,这样--LED寿命缩短.尽管二极管的工作时间很短.

3、白色自闪LED看起来更简单,只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而且由于LED自带的控制电路频率不一定严格同步,以及电压的关系.闪烁效果会进一步打折扣..
希望高手们多提宝贵意见,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我们的物理实验有个所谓的闪光灯设计与制作,可以使两个灯交替闪烁,闪烁的频率可调,接法很简单,需要的话我回学校给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得太差劲了 都没学会 还得看  开个玩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物理实验有个所谓的闪光灯设计与制作,可以使两个灯交替闪烁,闪烁的频率可调,接法很简单,需要的话我回学校给你看看

额...考虑过这个方案,不过频闪灯的工作方式是爆闪.而这个方案不能调节占空比.也就不能做到 "爆闪" 的效果.还有,它的二极管是回路的一部分,不能断开使用.所以..

哎~~~我是帖子毒药...回帖的人黑少阿,.,,.

网友:
明白了,并且我是暂时不知道能怎么办了,等大虾

网友:
完全没必要,无意义!~~

楼主:
哎...还是帖子毒药,今天晚上开工做算了,郁闷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