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电器

楼主(2009-02-14):
我的
电池
冲好是4.18 4.18 4.25 我用的是B6请问这对电池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A:
沙发~~~先说用什么东西量的电压

网友B:
你用的是冲电器当然是这样了,你要是用充电器就不会了。
开玩笑!
你以4.18最低电压为标准使用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搭车问个 问题 一般说电池坏了是指 充满电压越来越低 还是说设么的

网友D:
冲电器=充电器???

网友E:
只要已4.18V为标准,不要把那2S过放,就不会有问题,当然4.25那个不要在过了,在已经进入红灯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