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重的损失

楼主(2009-02-14):
为了减轻飞行重量,抱着侥幸的心理使用了国产某品牌微接,2KM左右没有任何征兆直接进入失控保护

网友:
丢了西瓜捡芝麻,为什么不使用可靠点的设备,起码很多人用过的

网友:
支持王教练的

控可是最不该压缩开支的地方阿

网友:
树立默哀

网友:
2Km,对得起国产的接收了吧。

网友:
别把错误怨在国产上,什么遥控2KM都不可靠,必须要功放的。不要错误动辄就国产上!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

网友:
楼主几乎可能是国内用功放的第一人,,,

不可能没有功放的,,,

我奇怪的是,,  怎么视频传送也黑了,

是不是摔下去的时候碰到设备了,

不然的话应该能检回来,

网友:
惨不忍睹啊,同情啊,还好不是我。

网友:
楼 主应该能找回来

网友:
有多种可能

1、接收机工作不正 常,**微接收,是采用CPU输出PWM信号的,如果单片机当了就完全无输出,纯检波模式的失控期间可能偶尔能收到一些脉冲信号
2、可能2km处下面附近同频、邻近频率干扰。属于“远近效应”,就算是大功率放大器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一个近在咫尺的50mW远远胜过2km外的5W,因为自由空间衰落随距离的平方指示倍减。
3、其它原因,最后一下,不知道是你自己转了摄像头还是失控自己转的,如果是自己“看左边”转过去的,还可能是机载线路正好被碰、挂了造成事故。
4、其它未知原因。但电池好像还正常,最后好像收了一点油门,电源电压单体都在3.74左右
默哀。。。

网友:
唐哥,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应该丢的是500mw吧,应该可以找到,你说的是那个什么什么冠的接收机吗?

网友:
有点象是摄像头舵机卡死了电流增大造成的失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吧,只是在使用这个接收机时出了问题,就像NGC 一档节目 air crash investigation的片头介绍,一起事故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耦合的使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临频干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这条航线飞了几十次了,如果是干扰只能认倒霉。
失控保护的模式设置为 油门关闭,摄像头右旋30°,下视25° 升降舵 10°忘了设方向舵了,方向舵采用了hold,原本的想法是失控后机体右旋,摄像头看右下方,这样刚好能看到即将坠落的位置,
平时我都是利用摄像头的舵机失控保护作为参考,来评估今天能飞多远。如果仅从遥控距离上判断(不包括同频干扰)失控前会有偶发的进入保护,随着距离的增加发生保护的频率也逐渐增加,当失控保护的现象发生时,此距离往往是完全失控距离的1/3处(个人经验)。

网友:
对丢机表示深切慰问,从最后的录像中看出来笔记本录像的缺点,信号不好好像最后的视频就有点卡了,如果用硬盘录像机也许还能发现坠落的位置。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使用PPM的接收机,PCM的抗干扰性更好些,我一直不敢冒险在没有自驾的飞机上用国产接收机,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尽量把失控的危险降低。
还好损失不算太大,希望还能找回来。

网友C:
失控的话,图像也不可能没图像了啊,像是干扰。
国产控的毛病在于,什麽时候失控是摸不透的。也许10几米内,也许几百米内让你措手不及。伙计的飞机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飞跑了。用的天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控的话,图像也不可能没图像了啊,像是干扰。
国产控的毛病在于,什麽时候失控是摸不透的。也许10几米内,也许几百米内让你措手不及。伙计的飞机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飞跑了。用的天九。

楼上的,失控时间是3:10 , 失控后相当时间都是有图象的。

网友:
俺怀疑是发射出问题了,功放烧了?

网友:
最新消息....楼主的飞机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