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熄火迫落!!!!!

楼主(2009-02-14):
师傅给俺设置的熄火降落-俺平生第一次用-空中熄火 迫降于田地间-损失大浆 尾浆 脚架 和整台91H发动机-同学们给俺分析一下-发动机也不贫油-都有点富油了-是什么原因造成馁?
  用的是托普30的油-配件还不好买!请同学们帮忙出出主意------

照片

暂时休克

暂时休克

照片

钢套也报销了-

钢套也报销了-

照片

活塞 -呀

活塞 -呀

照片

都成粉末状了

都成粉末状了

照片

下午又去整了一台-希望这台不要出现以上情况

下午又去整了一台-希望这台不要出现以上情况

网友:
引擎都这样 摔的整惨~!

楼主:
哥们们  别往我脑子里灌水了啊--我在求助呢-

网友:
找修锅的帮你补补活塞,应该还可以用!:loveliness:

网友:
温度过高!油针应该没调好~问问你师傅 我还没开始暴力使用700所以没有发言权

网友:
MS换活塞,环和缸套就行了吧,何必整台新的呢。好像是过热了,好像活塞顶都有点烧熔的迹象。

网友:
第一次熄火 破落!!!!!

网友:
应该是过热,我注意到缸壁上有粘缸的迹象。。

网友:
情人节!你的“情人”伤的好重啊!!
伤情上是过热。主油針:1又1/2圈,中速油針:1圈,怠速:正中央
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 ... 700520087111232803/
看看铁汉大哥的BLOG。
要记住,发动机的降温关键是靠油来降温的。对机器的调试很重要!
再次的同情你,兄弟!!

网友:
损失惨重啊.

网友:
你的情人让你搞得很惨呀。

网友:
还好没炸

网友:
第一次熄火 落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这么速度就去买新的,顶

网友:
磨合都能摔成这样,哥们,俺老佩服你了

网友:
牛,有米之人

网友A:
详细说说摔前发动机的状况:
怎么磨合的,飞多少油,怎么调的油针,怎么盼断的富油,工作温度多少等.才能帮你分析.原因未找到前不可再飞

网友B:
明显发动机过热造成的.国产油TOP 30%不能当COOLPOWER 30%的油针来飞 要找高手帮你调发动机不然肯定过热瞬间死发动机 TOP30的油要调的要富油些 主油真要放 然后中速度油针要多开点来保护中速区 建议兄弟换好点的油 BANNISI 就不错拿到手高速开1圈半 中速1圈半开始悬停磨合2个起落 然后第3个起落开3D模式悬停2个起落 后面的2个起落可以慢慢的开始收油针来调出发动机的最佳状态.实在不会调你直接主油针1圈半后在收3格 中速油针1圈半后收3格 这是比较保守的调法 要暴力主油针1圈半收5格 中速1圈后放4格 定速3D顶在1850 这时候扭力最大 如果要暴力的话定速在1900转 BANNISI的便宜好用动力强悍和COOLPOWER 30一样哦 不腐蚀发动机 1痛才160 油针范围广(不是做广告哦)用过的都觉得不错哈哈

网友:
top的油是不行的,温度会不别的油高很多的,最好别用

网友C:
损失很大

网友D:
油机就是折腾 ,意外的因素多了

网友E(2009-03-23):
应该是贫油吧

网友F:
化油器还好用不?

网友G(2009-05-19):
重新买部新的吧

网友H:
这哪里是熄火降落 就是坠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