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是否可用Futaba 6EX控制

楼主(2009-02-14):
诸位大大,lama V3是否可用Futaba 6EX控制?如果可以应如何设置。

希望赐教!!

网友:
完全可以,没一点问题,常规设置就可以了
ESKY的接收机和FUTABA完全兼容
我的亚托SE-V2 450JJ和大小拉码都用一个控-------6EXHP,呵呵

楼主:
是否频率一样,把6EX设置成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恩 我T6C都能用了  改固定翼 好像要牺牲熄火开关

网友:
一定可以用 搜索下应该能找到答案
设置起来不是很难的 我就是自己设置了2个 一个固定翼 一个直升机模式 都能飞的

网友:
我来具体告诉你6EXHP怎么设置飞小拉码
接收机是ESKY的4合1,频率必须一样
REVR------是设置舵机和油门正反向的,一般只需要设置1,2,4通道就OK了,注意了,4通道是油门
D/R-------我的全是100%
EPA------是舵机和油门的行程,我设的是1--100%   2---100%     4-----100%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
N-PI----油门曲线按正常0 25  50  75 100设置就可以
GYRO-----是陀螺感度,对V3好象作用不大
SWSH-------一定要设置为1-S
其他设置没什么特别的,我的全是原来默认的
你可以试试,按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没问题的,祝你飞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