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如何保存,飞行结束应该做的工作.

楼主(2009-02-14):
         (抛砖引玉,感谢Yang和KO参与补充使引擎保养更加完善)
  首先注意不要将燃油烧干,避免汽缸严重贫油状态,造成缸体磨损.

引擎使用不注意很容易积油,飞机降落后除了关闭接收机外,要顺手关闭到引擎的油路既油管夹,直升机降

落后,引擎温度没有马上散热,化油器有温度的情况下,会缓缓的吸入燃油,下次启动会造成富油,严重时会卡

死.这时强硬发动引擎会造成活塞连杆损坏,所以要养成习惯顺手关闭油路.夹上油管夹.转动风扇叶到下死点.

一旦进了燃油只有排除后(打开火花塞,排除进入缸体燃油)才可以起动引擎.

     飞行结束后,不要马上回家,要将油箱内的残余燃油排出.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吧.

      1.飞行结束后一定要将油箱内的燃油抽干.

      2.然后加入少量的事后油,对汽缸清洗.

      3.燃料燃烧完毕尽量自然熄火,熄火后,再度持续运转启动器5-10秒彻底将残余润滑油排出.

      4.用手来转动启动棒带动引擎,将活塞转到下死点,让汽缸排气端完全关闭.

      5.接着完全关闭化油器气门下关闭机身上的电源开关.

      6.根据老鸟的建议补充:怠速状态下把燃油耗尽应该没什么问题,不会出现贫油状态转速飙升的现象
,还有就是cool power不用放事后油.

最后两步骤是防止气体进入引擎,空气中的湿气是会使引擎生锈.

网友:
哈哈

终于抢了大叔的沙发啦:loveliness:

网友:
板凳啊,学习了

网友:
肖工我来更正一下!关于内燃机的保养 !  首先尽量避免将所有燃油烧干这样会急速贫油对缸套有多度磨损 2是切断油路 不要叫油回流到机器里 这样下次启动的时候会 富油 卡死缸3用启动器把残油排除后 加少量的事后油 4不要把活塞防致到上死点 这样等缸温冷却后回热障冷缩  要把活塞放制下死点 5 不要插电干起机器这样会有无润滑磨损  6熄火的时候尽量叫气门关闭 不要有氧气燃烧自然熄火 不要人为熄火 这样保护连杆磨损7 油箱油抽干不要有沉淀 8 拆除发动机轴承的时候要点机油加热取出 不要干少轴承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