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螺距

楼主(2009-02-15):
一直想写下来,可总是忘记。。。
前阵子有一天去飞,忽然发现本来调得好好的机器,油门要加到3/4左右才能悬停,可是飞机根本没有炸过,控也没有调过,怎么回事!
后来研究一下才发现,上次调机时还是秋天,所有的螺距什么的都是那时设的;那天天冷,大概才5度不到,热胀冷缩,连杆的长度变了,导致螺距也变。具体地说,整个系统中,
舵机
到十字盘的长连杆1,十字盘到日字框的长连杆2和大桨的短连杆3,三根杆都变短了。1和2变短会导致螺距整体向低方向偏移,3变短会导致螺距向高方向偏,而1和2由于长度的关系,变化更明显,两者加起来的作用超过3的反作用,使得最终螺距想低的方向偏移了几度,相当于在油门中点时螺距只有2度左右,于是就导致了要油门上到很高才能悬停。
看来控上还得有个季节模式开关。

网友A:
貌似没这么夸张吧。有可能是O型圈的问题。

网友B:
没缩得这样厉害吧?顶多几十度的温差啊

网友C:
我猜测是秋天和冬天的温差足以导致电池性能急剧下降.
另外我的飞机放久了也有类似问题(没有电池性能的影响下), 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球头扣长期不用会收缩,球头会氧化, 阻力增加比较多.

网友D:
什么飞机的材料这么烂?  曝曝光啊,呵呵

网友E:
跟十几元的缩水衣服有得比

楼主:
实际观察了最低最高和悬停螺距发现的。回家过了几小时再看螺距回复正常
哪个鸡鸡就不说了吧

网友F:
有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G:
球头连杆哪有那么大的伸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