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EP100大家帮忙

楼主(2009-02-15):
最近看上了EP100三浆版本,很喜欢,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一、这个飞机应该怎么配备电子设备啊,有玩过的请详细列出来好吗?(比如多大的电机 电调用什么舵机 什么陀螺)
二、这飞机的配件好买吗?
三、
您还需要以下配件才能完成组装飞行:
3 x 斜盘舵机  Arced D531BB超微数码舵机(3.7g)
1 x 锁尾舵机  Futaba S3154微型数码舵机
1 x 陀螺仪 >> 点击查看
1 x 无刷马达 A.K.E冰峰雷电300SH-50无刷马达(5000KV)
1 x 无刷电调 Hobbywing(好盈) Pentium 10A无刷电调
1 x 锂电池 A.K.E DRAGON 7.4V/880mAh/15C锂电池组
1 x CCPM遥控器 天地飞FT06-C 6通道CCPM遥控器(72MHz/直升机版)
1 x 充电器 CopterX CX450便携锂电池平衡充电器(2~3串/含电源) 这个配置怎么样?谢谢大家了,另外三浆飞机好飞吗?我不做3D飞行

网友:
不推荐3桨! 3个桨配平很麻烦!搞不好就震动很大!炸一次零件更容易坏!

网友:
这个配置飞悬停完全行

网友:
没飞过3桨的,不敢说。。。

网友A:
楼主可能是喜欢小飞机吧,和我一样

告诉你其实100和200是差不多大的,200要成熟很多,建议2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是喜欢小飞机吧,和我一样

告诉你其实100和200是差不多大的,200要成熟很多,建议200吧

建议控好一点,陀螺去二手区收一个GM700,不玩3D完全够用
还有,如果LZ已经确定要100的话,舵机可以用BLUEARROW的s0361,玩过火狐的基本都想用它(主要是有人没钱买)
尾舵就用D201-HB吧,速度超高,还比3154便宜,3154容易烧
还有,东西不要到HELIBEST上找,那里的东西偏贵,到淘宝上找找吧

楼主:
舵机可以用BLUEARROW的s0361,玩过火狐的基本都想用它(主要是有人没钱买)       s0361还是s0362    s0361才28元怎么会没钱买呢?s0362是贵一点该选那个呢?还有D201-HB是什么牌子的,我好去淘宝搜一下我是新手不要见笑,还有控换什么好一点呢?三浆飞机好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