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问题

楼主(2009-02-15):
我在玩G4的时候
遥控器
各通道有点不灵敏反应迟钝,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我的也是 感觉翻起来很慢,有人知道怎么调吗

网友B:
降低图形质量的设定。另外在VISTA下用音频线玩其实有延迟,在XP下基本没有

网友C:
楼主不是用音频线玩的!去年北京展会上买的六通400的遥控仿FF6的那种,线是拉马3原带加密狗的那种。玩电直动副翼改变姿态很难,玩固定翼打副翼右转可以,打副翼左转太困难非常的慢。请高手耐心指点迷率吧!这两年总没有玩过好的模拟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同问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感觉反应迟钝一般是计算机配置不够,试一下用g2的场地,在把所有显示的勾打掉.

网友G(2009-12-01):
反应慢那是因为你没有设置你的直升机哈,你选好机型后可以对该机器的参数进行修改,比如各个通道陀几的反应速度,我现在调的都是0.1,那速度就比我真机慢点点,如果觉得还不够爆,直接改转速,,暴得你炸机!!前提你机器要好,不卡,一卡你肯定炸

网友H:
设置成16位色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