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电机

楼主(2009-02-15):
我最近买了一个直流电机,不知具体参数,有人能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
只看到一个27v
标签看不清
沙发

网友:
测一下内阻就大概知道功率了。
这个电机做工不错。

网友A:
怎么那两个粗线下面还有一堆断掉的线头????难道是没磁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两个粗线下面还有一堆断掉的线头????难道是没磁铁的??

应该是伺服的编码器吧

网友:
有点像打印机上的。

网友:
应该是24V的最大27V这个多粗啊!

估计30W左右